楼主(2010-12-29):
哪位用过增量型编码器?我以前用过的都是ABZ相,直接接A B两相就可以用了,但是现在我这是个增量型的,有8跟信号线,上面有2的n次方,用的时候还是选两根吗?上面有2的n次方,两种编码器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不是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的问题,是编码器的输出形式问题。
你要具体你用的编码器型号

网友B:
这应该是绝对位置编码器吧?

网友C:
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型编码器还不理解,不过编码器有5跟线和8跟线两种  前一种是集电极开路,后一种为线路驱动器输出。这在PLC硬件手册上有

网友D:
应该是差分输出的,要买能接差分信号的模块

网友E:
无语...这是绝对型编码器,输出的是格雷码

网友F:
型号发上来,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