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0-12-29):
压力变送器工作原理
压力变送器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作用在δ元件(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片和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测量膜片两侧。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片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 当两侧压力不一致时,致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和压力差成正比,故两侧电容量就不等,通过振荡和解调环节,转换成与压力成正比的信号。压力变送器和绝对压力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差压变送器相同,所不同的是低压室压力是大气压或真空。
A/D转换器将解调器的电流转换成数字信号,其值被微处理器用来判定输入压力值。微处理器控制变送器的工作。另外,它进行传感器线性化。重置测量范围。工程单位换算、阻尼、开方,,传感器微调等运算,以及诊断和数字通信。 本微处理器中有16字节程序的RAM,并有三个16位计数器,其中之一执行A /D转换。 D/A转换器把微处理器来的并经校正过的数字信号微调数据,这些数据可用变送器软件修改。数据贮存在EEPROM内,即使断电也保存完整。数字通信线路为变送器提供一个与外部设备(如275型智能通信器或采用HART协议的控制系统)的连接接口。此线路检测叠加在4-20mA信号的数字信号,并通过回路传送所需信息。通信的类型为移频键控FSK技术并依据BeII202标准。
以上述讲的是压力变送器的动态新闻。
</head>[FACE=宋体]
[FACE= ]
流量计[/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电磁流量计流量计[/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铂铑热电偶[/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热电偶[/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压力变送器[/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变送器[/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流量计[/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电磁流量计[/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流量计[/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铂铑热电偶[/FACE][/FACE]
、[FACE=宋体]
[FACE= ]
流量计[/FACE][/FACE]
、
来源于
www.bjautom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