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串口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0-12-29):
我的联想昭阳笔记本串口今天一下不能用了
请问各位这种情况多吗,还有就是自己做一条普通的USB转232串口好不好做,有没有图纸说明.
谢过了
jxh668

网友A:
串口烧坏的情况还是有的,换一个芯片就行
不过我自己从未烧坏过

网友B:
大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C:
串口不可以带电插拔,有可能是烧了。买一条USB转232的线。我都是买现成的。没做过。质量好的几十块一条。

网友D:
好一点的三四十块钱,自己做花时间花精力。

网友E:
USB转232一条才30-40,自己做,划不来吧!

网友F:
我正打算买台联想昭阳的呢??
现在有点犹豫了,串口都可能出问题??/

网友G:
呵呵~~!自己动手也不错

网友H:
串口坏,我还没有遇到

楼主:
电脑买了三年半。我没有养成好的习惯。每次与PLC和人机联结时都是带电插入。
所以各位同仁切忌不要这样做。

网友I:
我每次都有是带电插拔,看来以后还是断电操作的好

网友J:
作为工控人,应养成习惯·。凡事先断电!

网友K:
还是买一条吧

网友L:
估计和电脑也有关,一直带电插拔,好几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