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mp2a烧制程序,串口堵塞后,怎么办?

楼主(2010-12-29):
我在烧制程序时候,可能是程序错误,串口一直发送数据,堵塞串口,连接不上plc。
请高手帮助?

网友A:
关机再来一次

网友B:
能描述清除点吗,是电脑COM占用还是PLC占用。电脑可以重启或者用另一个COM(USB-COM)。PLC就麻烦了,2A可以加模组或者换PLC

网友C:
什么叫烧制程序?

网友D:
你的串口不稳定吧

网友E(2011-05-06):
我的也是被另一端口占用,我今天去现场气死我了。搬个电脑过去只是做样子了,昨天晚上都连的好好的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F:
呵呵,这是小事情。欧姆龙不会出现堵塞串口的。是你的现场经验不足

QQ980347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