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热电偶是热电阻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是什么呢?据此我们咨询了专家,专家是这样解释的。
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那么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是什么呢?
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

首先,介绍一下热电偶,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吻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 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热电偶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 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塞贝克效应。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热电势有两种电势组成;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热电阻,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 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 量温度的变化。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Cu50,Cu100,铂热电阻的测温的范围一般为零下200-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为零下 40到140摄氏度。热电阻和热电偶一样的区分类型,但是他却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比热点偶便宜。
关于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通过以上内容的介绍,大家应该有所了解,所以大家自爱应用上应该结合需要选择。
流量计的分类,分别为:涡街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涡轮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 靶式流量计 、一体化孔板流量计、 热式质量流量计
北京奥特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产品是:铂铑热电偶、电磁流量计、压力变送器、热电偶,流量计、变送器等仪器仪表,

</head>[FACE=宋体][FACE= ] 流量计[/FACE][/FACE]、[FACE=宋体][FACE= ] 电磁流量计流量计[/FACE][/FACE]、[FACE=宋体][FACE= ] 铂铑热电偶[/FACE][/FACE]、[FACE=宋体][FACE= ] 热电偶[/FACE][/FACE]、[FACE=宋体][FACE= ] 压力变送器[/FACE][/FACE]、[FACE=宋体][FACE= ] 变送器[/FACE][/FACE]、[FACE=宋体][FACE= ] 流量计[/FACE][/FACE]、[FACE=宋体][FACE= ] 电磁流量计[/FACE][/FACE]、[FACE=宋体][FACE= ] 流量计[/FACE][/FACE]、[FACE=宋体][FACE= ] 铂铑热电偶[/FACE][/FACE]、[FACE=宋体][FACE= ] 流量计[/FACE][/FACE]

网友A:
学习了,又长一知识。希望多发一点知识性的东西。

网友B:
又长一知识。希望多发一点知识性的东西

网友C:
说得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D:
学习了,又长一知识,希望以后有很太帮助

网友E:
我做的这个行业用得比较多  还不知道原理呢  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