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选择问题

楼主(2010-12-29):
现有一台210KW的设备,打算总开用400A的,请问各位,这样选择合不合理,望兄弟们给点意见哈

网友A:
设备总负载就是210KW吗?

网友A:
负载除功率因素,在除电压
liuliangdt

网友B:
去问问我哥,他的名字是:ymmfa

网友C:
IN=(1.5~2.5)IMN P=1.79UL*IL*COS

网友D:
最大的电机是多少KW? 如果最大的电机是150KW, 400A空开不行
最大的电机是100KW, 也不行。

网友E:
一般选用630的。

网友F:
太小了,建议630A

网友G:
这台设备的总功率是210KW第一你要看最大的电机是多大,第二是什么行业,如是重工或者是轻工所选的空开也不样,机加工也不样,有的设备运转起来后只有它所标的功率的百分之五十,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型。楼主最好把电机大小全部发上来和设备的用途。

网友H:
空开大点无所谓

网友I:
200的就可以了
兄弟,400A我都嫌有点小,你叫我用200A的,害我呀你

网友J:
同意600a的

网友K: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400A有可能会跳脱

网友L:
我觉得600和630都可选择,比较合理,小了不行,大了浪费甚至起不到保护作用
我更趋向去630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用600A
同意

网友M:
引用 网友I:
200的就可以了
老大你是在测试空开的切断能力吗?

网友O:
大家说的都对,说白了,还得看负载性质,根据负载算出工作电流,然后确定断路器的大小!无论负载怎样,我感觉400A的有点偏小!换630A的吧!

网友P:
同意9楼的建议
断路器的选择要根据负载类型来定

楼主: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经装好了400A的,没办法,先看看吧,不行再换600的吧

网友Q:
一般是630A的

网友R:
小了,要具题分析,你的设备性质,一般用630安

网友S:
400A肯定不够的,再乘以1.5-2倍

网友T:
引用 网友I:
200的就可以了
我只想说这位仁兄牛B,不过我就怕你的空开连跳的机会都没有,直接焦了

网友U:
400A的小了,你的设备是频繁启动的还是断续启动的呀,这样可不一样啊,一般严格讲频繁启动的要是额定的3倍,不是频繁的要1.25-2.05之间啊,所以你的有点小,就有可能经常跳闸,建议选600的吧,并且你需要什么样的载流曲线啊,很多条件呢。祝你能顺利。。。下来,电器这东西你骗不了它的,所以要认真

网友V:
210KW的电在430A左右,最好还是选用630A的空开好了,如果是进口的400A空开也可以。

网友W:
太小了,用630合适点

网友X:
我想应根据负载特性,至小也要用到400A.

网友Y:
dw15-------632a万能断路器 630A

网友Z:
如果是按照我的经验就用630A 的!

网友AA(2011-05-01):
查一下有关资料 不要光听别人的因为没人会对自己说的话负责的

网友AB:
我的一台设备,电加热234KW,电机40KW左右,总电流435A,最大电机75KW,变频启动。考虑到电压的波动增高,放弃500A,选择630A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