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有串口,去买一条USB转RS232的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0-12-29):
我的联想电脑串口坏了,想去买一条串口线,请问各位师傅们,用那种具体型号好一些,就是最好全部的工控PLC和人机都能通信.

网友A:
力特牌效果好,我和几朋友一直用它,4年了没坏过
liuliangdt

网友B:
买2.0G的。买的时候砍砍价,砍过价后贵点的应该是好点的

网友C:
对,深圳力特通用型的串口转USB线比较好用,价格大概100元左右,使用方便。声明【我不是做广告的】
插好通讯线后将随带的驱动光盘放入光驱,系统会自动安装,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一次电脑生效。

楼主:
谢谢了!
我的电脑买了三年半。我没有养成好的习惯。每次与PLC和人机联结时都是带电插入。
所以各位同仁切忌不要这样做。

网友D:
我也想买一个,朋友推荐20多块的像卡一样的一边是USB另外一边是串口。应该还能用,改天抽时间去买

网友E:
买香港华塑,带中断设置,75元,淘宝有卖

网友F:
贵点的好,带电隔离,热插拔的,
jxh668

网友G:
好的不便宜,大多数只的三线功能;
便宜的很少有好的,我有一次在华强北十多个柜台,测试过上百的各种类型
只有两个是好的

网友H:
我买了个30元的,也用了2年,蛮好的呀

网友I:
力特的2.0的很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J:
我用过力特的,不太好用,监控的时候容易中断,现在用的是在淘宝网上买的,双芯片,挺好用。100元

网友K:
深圳力特通用型的串口转USB线比较好用

网友L:
买个串口插板 擦到笔记本里就好了

网友M:
我的本本也要转换,改天也去买个回来用。

网友N:
买报价100-200都能用

网友O:
淘宝上买

网友P(2011-02-07):
深圳力特的还行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Q:
转484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