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式伺服变压器能用吗?

楼主(2010-12-29):
项目中有两台伺服电机都是1.5KW的,伺服驱动器的输入电压要求3相220V,所以考虑购买电子伺服变压器(价格便宜啊),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望大家给予指点,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能不能改变选用三相380V电源的呢?

jxh668

网友B:
考虑购买电子伺服变压器(价格便宜啊)?

网友C:
可以用,功率要匹配

网友D:
可以用,而且很好用,我个人现在经销这个产品,详情可以联系我,这种产品最大的优点是比传统的三相变压器节省空间。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E:
可以用,接线千万不能接错.

网友F:
应该可以,可能不知道寿命多少年,如果稳定还是老实点买变压器,如果只计划用个几年可以选他。我个人认为电子的始终有寿命的局限,而线圈的只要不超负荷,不受环境场合影响,应该寿命不错,我这里有德国的将近110年了,还在用,电子的绝对熬不到这么久吧!只是个人想法,只做参考

网友G:
上面的兄弟:你说的是10年还是110年?

网友H:
不主张用在产品上,其内部原理可能就是过零延时触发的晶闸管削波电路,需依靠后级的伺服或变频的滤波电容才能达到降压作用,万一触发角失控,就有烧毁后级驱动器的可能,据说确有这种烧驱动器的故障。

网友H:
海泰克触摸屏 还有伺服电机 plc还是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