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各位师傅,本人想问下程序中有一段是黄色程序是啥意思?

网友A:
什么的程序……

网友B:
一般来说是掉程序了

网友C:
一般来说是单元行;列数量超限或者由于电池电压下降造成程序丢失。解决方法:转换为语句格式;更换电池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D:
omron的吧,,是程序不全或丢失。

网友E:
用F3U软件下载FX2N软件编辑的程序而且程序的行数超过24行的话,程序被黄色画面覆盖,24行以后的程序也不会显示出来,但是用列表显示可以把所有的程序显示出来,之前我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F3U软件下载FX2N软件编辑的程序而且程序的行数超过24行的话,程序被黄色画面覆盖,24行以后的程序也不会显示出来,但是用列表显示可以把所有的程序显示出来,之前我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过。

网友G:
什么也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