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度控制

楼主(2010-12-29):
各位朋友
我采集到温度,在PLC里,用PLC模块,用于温度控制,
在低于设定温度时,Y0为输出,高于设定温度时,Y0为OFF,
直接用比较指令,会频繁动作,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加一延时动作,这个延时是你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像温度控制器里面,设定个回差了,这样就不会在频繁起动了
下载积分:+1(3708407) 热心助人

网友C:
PID要它干嘛的,用上啊

网友D:
用PID,至于频繁动作,选用固态继电器,就是给你频繁用的,不怕

网友E:
用PID同时也用比较指令,将PIC参数设定适度就行了!

网友F:
PID指令具体怎么用啊

网友G:
看看手册吧,讲得很明白

网友H(2011-03-02):
想学习温度控制

网友I:
新手,也想了解一下,哪位大虾出来帮下忙。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设个回差,这个回差在控制允许的温度波动范围内

网友J:
最好啊有那个好人写一下简单的程序演示一下为。

网友K:
个人觉得 求平均值,设置采样周期是可以的
用固态继电器也是对的
至于说PID调节 等那位高人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