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数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0-12-30):
32位的数据寄存器D11 D10里的数据不超过32767,我可以把这个寄器里的数据作16位数据处理直接读取D10里的数据吗?有些指令操作不支持32位数据运算,但32位数据不大于一个16位数据范围时是不是也可以按16位数据处理呢?请大侠们指点迷经.

网友A:
那样的话PLC就会提示运算错误。
jxh668

网友B:
不超过32767的16进制的单字可以直接读取

网友C:
认可楼上的说法,小于32767的话应该是可以以16进制单字读取

网友D:
你直接用16位指令得了

网友E:
是不是浮点数?

网友F:
读取还可以。

网友G:
那就没必要用32位寄存器了

网友H:
楼上几位朋友直接用16位指令有时不行滴,例如MUL指令,两个16位的数据相乘得到一个32位的数据,三菱PLC貌似没有将32位数据转换为16位数据的指令,因此数据不超过32767时,可以直接使用32位数据的低字做运算,实践出真理,上图: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