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10-12-30):
台达的DVP04AD,接线的时候说明书上电流输入时是把本身V+和I+短接作为一个点,再接一com短,传感器如果是DC24V,4-20ma,直接把两根线接上就可以了?中间还要外加电源吗?
我现在的传感器是DC12V,4-14ma的,3线的。可以这样直接接上吗,会不会烧坏传感器呢?那我该怎么接线
jxh668

网友A:
V+和I+短接作为一个点并不是叫你将传感器电源的DC+也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和I+短接作为一个点并不是叫你将传感器电源的DC+也短接
该怎么接看说明书啊

网友C:
应该不需电源,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