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假如在三相四线制的系统中,首先从三相线中取一相L,然后取零线N,得到220V接到隔离变压器的一次侧,然后再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取得220V作为二次回路的总电源去驱动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等线圈,还有电磁阀,日光灯,PLC等等负载,这样做可行吗?还有需要注意什么?譬如变压器容量一般选多大就没问题呢?100VA的变压器OK吗?

此外,控制变压器有隔离作用吗?

假如在有烧坏电气元件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会不会先烧坏变压器,保护PLC不被烧坏呢?

变压器二次侧往往都有好几个电压等级,比如220、110V、36V、24V,假如在一个系统中同时需要220V,110V,可以用同一个变压器实现变压取得220V,110V吗?要是可以的话,是不是有一根线是共用的?有没有影响?
jxh668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最根本的是你自己要算出你的负载大小,然后根据电流来选择隔离变压器!根据负载性质加点裕量即可!算一下,很简单!实在不行从网上下一本电工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计算方法!

网友C:
隔离变压器的选型看负载的大小,和选其他功率的用电器是一样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事实上这样的供电方式比较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事实上这样的供电方式比较安全可靠。

这种供电方式对变压器容量是有要求的吧,那会不会对隔离变压器的成本比较大,还有就是大容量的变压器会给控制柜制作带来很多不便吧?

网友E:
可以。但容量根据负载选择,要有20%的余量。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解答下呗!~

网友F:
可以这样使用,算好容量,加上断路器或熔断器做保护。
不过既然你用了隔离变压器,那你不如使用380V/220V变压器,这样你就不需使用到零线,有的厂配电箱安装漏电断路器,搞不好会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样使用,算好容量,加上断路器或熔断器做保护。
不过既然你用了隔离变压器,那你不如使用380V/220V变压器,这样你就不需使用到零线,有的厂配电箱安装漏电断路器,搞不好会跳闸。

我说的这根零线是从电源进线那里取的,

网友G:
可以,变压器的容量要根据你所用的负载大小来做决定,控制变压器不是隔离变压器,不能起隔离作用,如果你怕烧坏元件,可以在变压器的一次侧,二次侧分别加装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