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教该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0-12-30):
启动交流接触器的时候,出现哒~~哒~~哒的吸合与断开的动作,当断开保护器的电源后,就正常了~~~,特请教专家们该故障出现的原因与排除方法,谢谢!!!
jxh668

网友A:
浙江生产的容易出现哒~~哒~~哒的吸合与断开的动作!!!

网友B:
短路保护器有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C:
保护器是伪劣产品!

网友D:
产品有问题。

网友E:
短路保护器出问题了

楼主:
更换了保护器也是这样的。谢谢各位

网友F:
接线问题,断相保护器的电源不应该接在交流接触器的辅助常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问题,断相保护器的电源不应该接在交流接触器的辅助常开点。
开始我也对这个不太理解,后来发现剩余的5套控制都是这样的接法,目前都在正常使用,所以这也是俺的一个困惑。谢谢

网友G:
电源断线或接触不良

网友H:
把常闭触点短接看看

网友I:
从描叙看是保护器常闭触点有问题,

网友J:
故障原因:是将保护器的常闭点接在了PLC,一开机因为保护器的触点闭合的,就相不于缺相或过载了,PLC动作就断开接触器,当断开后,保护器失电,又重新开始,如此往复,造成“哒~~哒~~哒的吸合与断开的动作”,解决办法:将保护器的常开点接PLC,即可。

网友K:
电机断相过载保护器一般都有过载延时时间调整和电机额定电流调整,
过载延时时间应该略大于电机启动时间,检查是否调整好。

网友L:
可以把保护器电源接在接触器下端,再试一次如果好了是辅助触头有问题,不好是保护器有问题。

网友M:
你可以自己先试试把短路保护器2根线短路试试,如果是他那就把程序中价格1秒~3秒延时动作就行了,超过时间自保脱扣报警。
第二就是如果还是这问题,你就先不要拆,先试试下到工序,把PLC输出短路,看看是不是PLC触点有问题,有问题就换一个接点。
第三就是如果还在就是继电器有问题,把继电器出来的线短路,如果还有那就换掉接触器就绝对正确。
试试吧,只有几个条件,很简单,如果不理解可以找我
QQ:354768692

网友M:
12楼说的正确,不能接到接触器的触点上,可以接到电源上,他是检测电机电源的话,接到电机上或者接触器之后,,延时检测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们的帮助,四个电机已经损坏两台了,待电机来了后按照坛友们的方法试一下吧,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故障原因:是将保护器的常闭点接在了PLC,一开机因为保护器的触点闭合的,就相不于缺相或过载了,PLC动作就断开接触器,当断开后,保护器失电,又重新开始,如此往复,造成“哒~~哒~~哒的吸合与断开的动作”,解决办法:将保护器的常开点接PLC,即可。

这种保护器只有一组常闭接点,因为以前从没有用过这种保护器,估计工作过程是这样的,电流如果出现过载或者短路时,保护器常闭接点断开,此时PLC输入回路断开,负载的交流接触器释放,从而保护电动机。

电机回来后,俺可以实验一下,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12楼说的正确,不能接到接触器的触点上,可以接到电源上,他是检测电机电源的话,接到电机上或者接触器之后,,延时检测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783252984)

网友O:
    PLC输入点坏了吧,或者是接触器,或者是程序本身,楼主应该分开测试逐个排除故障!

网友P:
    应该是保护器的问题,换了吧

网友Q:
    关键在微动继电器上,如果是在微动继电器哒~~哒~~哒的吸合与断开的动作,那就是前面的问题.反之就是后面的问题了,很简单的.

网友R:
    1   常闭点有问题,先短接
    2   检查PLC输出点是否正常
    3  不接电机,看是否正常

网友S(2011-02-06):
我建议脱开负载试一下。是不是负载启动致使电压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