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PLC可以做到12路10K可变脉冲输出?

楼主(2010-12-30):
现在有个工程项目,要求使用12路的可变脉冲输出(最高5kHZ),一路高速输入,通过高速输入的速度分别控制12路的输出脉冲频率,可以在线修改脉冲的频率.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好的配置,(暂时先不用定位模块),若是能够配上,最好你能够有高速比较输出(8点)

QQ:84818626

网友A:
到目前为止,任何品牌的PLC也没有做到不加模块就能够输出12高速脉冲的。

楼主:
也不算很高速,才几K,路数就没有我想要的多.

QQ:84818626

网友B:
你的量多少?
每年需求量超过5千万吗?有这点量的话可以请厂商定制。

网友C:
加个模块吧

网友D:
呵呵!这个你就不要想了,建议先确定什么伺服,然后走通讯吧,国产的可以走CANOPEN,三菱,或者安川都有相应的通讯控制功能的!

楼主(2011-03-07):
都是说不是用来伺服这方面的,就是要控制其他的方面

QQ:84818626

网友E:
这个真没见倒过,必须要用模块

网友F:
前几天有个过来推销的,不过最多好像也只能输出8路脉冲,国产的PLC,深圳汇川,你打电话问下吧。

网友G:
有的,信捷plc。型号:XC5-60ET支持10轴200K脉冲输出,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