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0):
[求助各位大大帮我编一个程序 人家说很简单 可是我编出来 老是出错 模拟的时候那个Y0没有按要求亮 求各位帮下忙 无限感激
要求:假设有个电磁阀门,要求先开15S,然后关闭1S后,在开3S,然后关闭等待3S后在开电磁阀15S,然后关闭1S后在开3S,以此循环下去
输入为X0 输出为Y0(电磁阀)

可以用任何辅助

网友A:
时序控制,的确很简单啊!

网友B:
这个是最基本的时序控制,楼主的不能按要求输出实在不应该,楼主可以检查你的程序是否用了双线圈!
的确不应该呀 可是模拟的时候,15S的期间Y0不亮,可是第二次要求亮3秒的时候有可以亮了 就是15S不亮  那个模拟器

网友C:
加一个跳转指令,跳转到关闭1秒那里
应该怎么弄呢  送佛送到西 帮帮忙 谢谢

网友D:
程序缺陷:当X0为OFF时,无法回复原先状态。

我相信,这些小缺陷作为学习者你应该能自行解决。
额 很感谢了 可以运行  我稍微改下就行了  谢谢了

网友E:
用这个试一下
附件: 111.rar (10 K) 下载次数:18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D   M0
AND<=  T0   K210
OUT   T0   K300
LD<=  T0   K150
OR<=  T0   K160

编的复杂了,咋一看还没有明白,按楼主要求少了个X0输入条件
LD   M0
AND<=  T0   K210
OUT   T0   K300
LD<=  T0   K150
OR<=  T0   K160
AND<=  T0   K190
AND   M0
OR X000
OUT   Y0
END
这样因该满足楼主要求的吧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H:
看看这个,绝对管用的
附件: 150.rar (10 K) 下载次数:8

网友I:
用步进指令编多方便

网友J:
楼主 ,各位大侠我的可以吗?请多多指点,谢谢了。
附件: 学习1.rar (19 K) 下载次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