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2个三相电机消耗的电能?大家看看准不准?

楼主(2010-12-30):
用电度表测量2个三相电机消耗的电能,电机都是采用380V星形接法, 电表型号DT862-4 3*220( 380)3*3(6)A ,接了电流互感器,进电表的电流一个电机是每相电流时1.8A.另一个电机每相电流是0.3A,,电表的转速200转/KWH, 1.8A的电机用电度表测量出来才0.21度电/小时,0.3A电流的电机用电度表测量出来才0.15度电/小时,这个电表测量的结果准确吗?电流互感器的系数不考虑。换了2个电表测量的结果都差不多。电源的相序没有问题,都调换试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你测电流的表不准确,换一个真有效值的电流表吧,要不你换纯电阻的负载也行。
jxh668

网友B:
不用电流互感器用三相的电度表测试试

网友C:
多大的电机,电流0.3A?

网友D:
电流值小于电表电流值,完全可以直接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