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LT网桥的主要功能

楼主(2010-12-30):
请教各位大侠,,那CC-link/LT网桥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什么?感谢

网友A:
CC-Link-CC-Link/LT网桥 AJ65SBT-CLB
通讯速度:2.5Mbps/625kbps/156kbps
特点
1.一个网桥最大可以控制224点,可以选择占有2/4/8个站;
2.CC-Link主站可以通过它对CC-Link/LT的远程I/O站进行监控;
3.使得CC-Link/LT可以使用于A系列和QnA系列。
以后有问题可以百度一下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