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求一个真正能用的三菱编程数据线!!

楼主(2010-12-30):
求一个真正能用的三菱编程数据线!!望各位大侠们分享。。

网友A:
去学学搜索功能,对将来有好处。

网友B:
usb-sc09这种线是usb转rs422的三菱fx1n可以用,关键是要com口设置正确,前几天在西安买个根150元。

网友C:
一楼的大侠:记得前段时间我按此图做了一条三菱通讯电缆线,其中二个电阻是用3.3K。实际使用没法与PLC通讯,通讯的PLC是三菱FX2N-64MT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