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大家,我们公司旧设备改进,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12-30):
公司有几台旧的油槽专机,原来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的,现在想改为PLC控制的,我自己搞了个程序,但总觉得有问题,请打家指点下,见附件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工作表.rar

网友A:
你是哪里,我先看看我的QQ:354768692

网友A:
你用LS PLC编辑的吧

网友A:
我想给你这些,流程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工作只是简单的手动,自动就有点不行了

楼主:
我是用KGL编的,问题是P0003和p0004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而输出且是M0002和M0004.我虽然还没试,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不行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用步进指令好搞多了

楼主:
我PLC也是刚学的,再说那成本。。。

网友C:
此工作流程还是使用步进指令做或者用步进逻辑做。
将手动和自动分开做。

网友D:
学习了。高手好多啊,谢谢了。

网友E:
步进程序可以解决大部分工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