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可以带几台角度编码器

楼主(2010-12-30):
各位工控高手,你们好,我这边有三台机器同时运转(不是同步运转),每台机械上安装一个角度编码器(TRD-J360-RZ),可不可以用一台PLC去连接它们,在分别去控制三机械的汽缸动作,如果可以的话程序应该怎么去写,还请高手出手相助,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若有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还请提出,我在进行补充
James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我呢
James

网友A:
好像是不可以,但不知对不对。不好意思!

楼主:
等了几天总算冒了个泡
James

网友B:
角度编码器是什么样的,是8根线输出吗,接到PLC的输入点应该可以吧,
有的换刀机构的编码器是这样的

网友C:
是几相编码器?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我用的是光洋的角度编码(TRD-J360-RZ)
J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