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我用GT Designer2怎样找到D0在哪个画面!!!!

楼主(2010-12-30):
用GT Designer2怎样找到D0在哪个画面,我用(软元件使用一览表)搜它不认D0这地址,用数据一览表要一个一个画面打开看,画面太多了,有没有办法可以搜一下的。我刚用三菱的所以要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我用(软元件使用一览表)搜它不认D0这地址?
什么情况叫不认这个地址?是找不到?你不会是在BIT里面找的吧?确认D0是在屏上的吗

网友B:
首先确认是否使用过D0,再检查D0是否被设置成画面切换软元件。
饿米豆腐

网友C:
从你的截屏上看你没把D0设置成画面编号地址,还是用的默认地址GD100。
我用GT Designer2怎样找到D0在哪个画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