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T程序 问题,搞了几天了,也没搞好,是不是厂家做了手脚啊

楼主(2010-12-31):
FX1N-60MT程序 问题,搞了几天了,也没搞好,是不是厂家做了手脚啊
情况如下,我们有一台机器不循环了,检查N次确定是程序问题,找了个同样的机器,没有密码的。直接下了程序来,传到坏的机器上还是不能循环。按常理所有IO点一样,动作一样程序也是一样的,(厂家同一型号机器),后来拿着PLC去厂家,他们给我传了他的程序,我回来一试就好了,他们说我们是因为操作不当,回来后,我们又把他的程序下下来,又传到PLC,又不循环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有办法解决吗
工控组态

网友A:
把程序上传上来大家才可以帮你!

网友B:
把参数,内存一块传

楼主:
都传了,这些是常识,都会的,我们几个电工一起搞的

网友C:
大概用了 多长时间?机器也是厂家买的? 程序里面估计写了限时使用

网友D:
上传程序,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吗,有没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F:
对于同一个程序,你的过程是先上传,再下载。那么首先你上传到编程器里的程序是否完整(硬件的型号,使用的数据块等),当这些都完整。那么在下载的时候,是否也是完整下载。当然不排除程序里做了触发循环的语句。

网友G:
上传程序大伙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好的。这二台PLC和,屏的型号是一样的。下面是我从机器上下的程序,有三千多步?

楼主:
确定的说一下,电脑有三台,是好的。PLC和屏有五台都是一样的,我们从别的机器上读下来的就不行吗。附程序

网友H:
下载的时候参数和程序一起下,上传的时候参数程序一起传

网友I:
看看程序有没有问题就知道了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但是不行啊

网友J:
你是无锡哪里的,我是青阳的

网友K:
程序上做手脚的可能性事有的,我给客户编写的程序如果超过2K步,我就会在里面做一个激活程序,就是程序正确上传到PLC后,还要按我的激活方法把程序激活,不然的话PLC只做程序中某些动作,机器并不完全正常工作。激活程序时可用装有激活程序的存储盒插到PLC上运行一下,或者把装有激活程序的触摸屏连接上,按触摸屏上激活按钮就搞定了,自己熟悉的就直接用手编或电脑把PLC里面的机关置位。

楼主:
是的,就是这种情况,手动全部是好的,自动到一半就不好了

楼主:
厂家说可以用好多外部按键可以解的,没试过

网友J:
现在厂家都这样,这位生产厂家悲哀啊!还不如以前人抬抬还能做,加点电器就被人夹住手脚反而不能动荡,现在人良心都让狗吃了,怪不得好的厂家要仿古还能动!中国得悲哀,就不能做点真正ok无瑕疵得软件,厂家也信任,值得去改设备,真正得社会进步。

网友C:
有一段密码程序 还出现N多双线圈错误

网友L:
是厂家设置程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M:
有可能程序里有时间限制,三菱的这种现象很多。

网友N:
将PLC完全清空
后再上传

网友O:
在步进程序下可以双线圈输出的

网友P:
厂家上传程序的过程你都观察过吗?有没有类似用过程序模块激活程序之类的?

网友Q:
看看程序,他有没有设定验证这类.......

网友R: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S:
既然能看到厂家的程序,把有问题的程序上传,然后联线监控,看看到什么地方它就不循环了,再找是哪一个触点没有被驱动,逆行向上找看看是哪一段程序驱动了这个触点,就可以找到问题,无非是一些计数,计时,比较之类的。光看程序是不好找问题的,因为没有注释也不知道工艺流程。不联线是很难看出问题的。

网友T:
传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U:
那你还是在线监控程序看看,自己下装的程序在那一步不能循环不就明白了.

网友V:
厉害 路过学习了 个人认为是传感器问题 我弄的设备在不同模式下启动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jxh668

网友W:
这是一种对付菜鸟方法

网友X:
个人认为是厂家在程序上做了手脚,你像31楼说的那样做,就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Y:
说什么也没有用,只有看了程序才知道。要想解决问题,就的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Z:
程序呢,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AA:
个人觉得可能是循环出错假如从其他机器考来还是不行是不是参数什么没考全 不过还是要看程序才能断定。
三菱很多大的程序都搞了时限的 直接搜M8014 看看有没有K1440 这个的数字一般都是有时限的。

网友AB:
程序有点大哦,3000多步呀,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AC:
把程序上传上来,让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学习一下。不要让那些奸商的诡计得逞

网友S:
39楼,如果m8014被驱动的话,那它所有的输出都被禁止了,怎么可能机器还有其它动作呢??

网友AD:
分析来分析去,看不到程序下不了定论的

网友AE:
有些数据是存在文件寄存器的,不在程序中,人工设定在文件寄存器中,下载不了的。故不能运行!

网友AF(2011-02-09):
自己写新的程序啊

网友AG:
把程序上传上来,让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

网友AH:
等待正解

网友AI:
是不是台湾的机器啊?如果是的话可能他们用的是繁体软件MELSEC-F FX Applications写的,你读出来后就有一部分不会显示出来,所以当你再次下载到PLC时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试试吧,或许会好的,只是建议,只供参考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