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0-12-31):
连接线是USB转串口线,驱动已安装,能WINDOS系统能找到设备。
为什么用STEP 7通信的时候找不到????

网友A:
把“搜索所有波特率”选上试试;
不行就要“设置PG/PC接口”了!

楼主:
“搜索所有波特率” 这个试过了
设置PG/PC接口也弄了好几次了

网友B:
“连接线是USB转串口线”
那么串口与PLC之间连接的线缆是哪一根?
西门子比较苛刻,若要验证线缆是否OK建议用台式机的物理串口读一下程序试试!

楼主:
是用这种线连接的,USB口接在电脑上,另一端接在PLC上。
因为电脑是苹果机,
,所以只能用USB插。而且装的系统是WIN7。

网友C:
我也是 USB 选择COM3 就行呀
先插数据线 再启动驱动安装 试试

网友D:
1)安装USB驱动后必须重新启动一次电脑。
2)可能你的通讯线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你数据线问题,你那是USB-RS232,那样不行。要不你在加个232到485线。要不换成USB-PPI485线,西门子200用的是485通讯

网友B:
如楼上所讲,只用USB-RS232这根线是不行的,还需要PPI线缆一根。

网友F:
更换波特率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