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逻辑控制的原理图

楼主(2010-12-31):
我看到现在的手电筒上的开关都是逻辑控制的,想要一下原理图。另外,我想求一个利用简单的电子元件组成的逻辑控制,实现一个按钮完成开灯·关灯的控制。不用PLC,太贵了 、。补充一下,诸位,看清楚了,我要的是一个按钮控制的逻辑控制。就是按一下按钮灯亮,再按一下按钮,灯灭

网友A:
买2个继电器,2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一个自锁按钮搞定,不需要继电器

楼主:
诸位,看清楚了,我要的是一个按钮控制的逻辑控制。就是按一下按钮灯亮,再按一下按钮,灯灭

网友B:
还是1个按钮搞定,按一下接通,再按一下,自动松开,何必浪费继电器呢
自保持式按钮分按了吸合,再按断开和旋转断开还有手动拔开几种,我说的是第一种,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这样的按钮多了去了,我就有你要多少

网友D:
(机械)自锁开关就能够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