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如图。。X12闭合,C235高速计数器相对应X0输入的脉冲计数
但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的,
X12接触点是大约是0.1秒一个脉冲输入的。控制要再0.1秒内计X0的6个数
PLC是FX1S-30MR
不知到可不可以做得到,这样的要求???
如果做不到,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大哥不是这么用的,仔细查看编程手册,里面有实例
X12不是高速接收端
三菱的高速接收端为X0-X7,如何选配,具体有地址对应,仔细阅读编程手册,这里不多说了,你的方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不是这么用的,仔细查看编程手册,里面有实例
X12不是高速接收端
三菱的高速接收端为X0-X7,如何选配,具体有地址对应,仔细阅读编程手册,这里不多说了,你的方法错误

我的方法应该没有错吧??是你理解错了
X12闭合。。。C235开启计XO输入的数

楼主:
高手出来。。。。帮帮忙啊

网友B:
用SPD测脉冲个数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C:
    0.1秒内计X0的6个数不成问题,问题是“X12的0.1秒一个脉冲输入”它这个信号ON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也许是没有理解你的控制要求。但是你只要记住:在X12为ON的时候,高速计数器就会马上计数,频率可以达到几十K赫兹。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D:
    C235;C236。。。。C250,1相 60KHZ。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想按下X12让计数器计数6个。如果是,你只要在X12后面加上【<  c235  k6】。
    同时增加一条:
    LDI  X012
    RST  C235
    这个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实际使用正像大家说的怎么高的频率,计6个脉冲的概率几乎为“0”。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做,高速的处理一定要用高速指令或者用中断+直接输出刷新,以避开扫描周期的影响。不然的话要么计数计时不准确要么处理不及时失去意义
  • 下载积分:+1(骆海深)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秒内计X0的6个数不成问题,问题是“X12的0.1秒一个脉冲输入”它这个信号ON能够保持多长时间。
    也许是没有理解你的控制要求。但是你只要记住:在X12为ON的时候,高速计数器就会马上计数,频率可以达到几十K赫兹。

    X12这个信号ON能够保持也就是大约0.1秒时间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计到XO输入的6个脉冲
    如果不可以。。。有什么办法?
    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做,高速的处理一定要用高速指令或者用中断+直接输出刷新,以避开扫描周期的影响。不然的话要么计数计时不准确要么处理不及时失去意义

    我要的就是X12这个信号置ON时能够保持大约0.1秒时间。。。大约也是0.1秒时间动作一次
    你所说的-高速的处理一定要用高速指令或者用中断+直接输出刷新,以避开扫描周期的影响
    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理解,,,可不可以帮我编一条程序上来。学习下
    请指教????????谢谢

网友E:
    还可以调整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倍率 可能会好点

网友F: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G:
不明白喽主的意思?

网友H(2011-04-09):
如果X12接通0.1秒,用置位指令或用M锁X12执行。

网友I:
楼主你如果要用你的这个程序只记6个脉冲做不出来,高速计数0.1秒计数也会远远超过6但是楼主要在6个数输出用该是可行的

网友J:
7楼的说的非常好!

网友K:
应该可以的 你可以加个辅助继电器来帮你完成计数6个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