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104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0-12-31):
电容104是什么电容,他在电子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10*10的4次方pf大小的电容,电路中的作用,俺不知道,我不搞电子

网友B:
是0.01UF的交流电容,在电子电路中主要是高频旁路,高频藕合的作用,具体看电路而灵活运用。

网友C:
电容器104=0.1Uf。

网友D:
3楼说的很对,就是小数点,点错了。是0.1vf

网友E:
0.1UF电容,具体做什么用,要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F:
0.1μF电容

网友G:
电容得单位分别是法拉(F),微法(UF),皮法(PF)。单位换算是10的6次方。104就是10的4次方皮法,等于0.1微法

网友H:
10的后面再加4个零,单位是PF。如果是103就是10的后面再加3个零,单位也是pf。这种电容为无极性电容,在电路中起到耦合、旁路的作用。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1(沈江淼) 对极了

网友I:
9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J:
104大多是无极性瓷片电容,主要用才用于整流电路中作高频去藕以及高频振荡电路中构成RC谐振,非三言两语就能搞定的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K:
容量是0.1uF ,独石电容,像大米粒那么大小,用在电子线路里,通常是高频滤波使用,无极性,也有用在高通网络里的,这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L:
0.1UF是直标法,而104是数码法。直标法就是直接标出电容的大小,单位一般是微法。数码法是用不同的数字表示电容不同的大小,1代表的是第十位,0代表的是个位,而最后一位4代表的是指数位,也是就是说104=10*10^4=100000PF=0.1UF,单位是皮法,具体做什么用,要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M:
是0.01UF的交流电容,在电子电路中主要是高频旁路,高频藕合的作用

网友N:
0.1uf电容,有时候用在电源板块,做滤波作用..

网友O:
上面说的对是0.1uf

网友P:
9楼正解

网友Q:
10*10000PF=0.1UF

网友R:
零点一UF电容,网上这种资料很多

网友S:
0.1μF电容, 主要是高频旁路.

网友T:
楼上所说的相当正确

网友U(2011-05-01):
我来详解吧 先看是什么样的了 104=100000pf 不能光看容量就说是什么电容太鲁莽了

网友V:
0.1UF是对的,1UF=10^6PF,104:10*10^4=10^5。这种无级性一般是瓷介的,主要用于高频方面,有旁路、去耦、自举等用法。

网友W:
滤波\隔直通交.
2.电容既不产生也不消耗能量,是储能元件。
3.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重要器件;在电子电路中是获得振荡、滤波、相移、旁路、耦合等作用的主要元件。
4.因为在工业上使用的负载主要是电动机感性负载,所以要并电容这容性负载才能使电网平衡.
5.在接地线上,为什么有的也要通过电容后再接地咧?
答:在直流电路中是抗干扰,把干扰脉冲通过电容接地(在这次要作用是隔直——电路中的电位关系);交流电路中也有这样通过电容接地的,一般容量较小,也是抗干扰和电位隔离作用.
6.电容补尝功率因数是怎么回事?
答:因为在电容上建立电压首先需要有个充电过程,随着充电过程,电容上的电压逐步提高,这样就会先有电流,后建立电压的过程,通常我们叫电流超前电压90度(电容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感元件时,叫纯电容电路)。电动机、变压器等有线圈的电感电路,因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因,它与电容正好相反,需要先在线圈两端建立电压,后才有电流(电感电流回路中无电阻和电容时,叫纯电感电路),纯电感电路的电流滞后电压90度。由于功率是电压乘以电流,当电压与电流不同时产生时(如:当电容器上的电压最大时,电已充满,电流为0;电感上先有电压时,电感电流也为0),这样,得到的乘积(功率)也为0!这就是无功。那么,电容的电压与电流之间的关系正好与电感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相反,就用电容来补偿电感产生的无功,这就是无功补偿的原理。

网友X:
100000nf=0.01uf

网友Y:
又来一高手,全说完了,我没机会可说。
wusaoyun

网友Z:
大多数是瓷介的,耦合。。。。。。。。。。

网友V:
1F=1000000UF(6个0)=1000000000000PF(12个0)

网友AA:
简单问题,隐含大知识。

网友AB:
104多为瓷片电容,主要是高频旁路。滤掉电路中的高频成分。无极性。104=0.1uF

网友AC:
104电容,大小为0.1uf

网友AD(2011-06-08):
0.1uf电容

网友AE:
0.1UF,百度一下电容及其命名方法就知道了

网友AF:
电容得单位分别是法拉(F),微法(UF),皮法(PF)。单位换算是10的6次方。104就是10的4次方皮法,等于0.1微法,一般都是微法(UF),
秦汉

网友AG: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AH:
0.1uf.起什么作用要看实际电路。

网友AI:
这种电容器一般都是瓷片高频电容,104是电容器的容量表示方法。 1是代表电容容量的第一位数,0是代表容量的第二位数,4是代表零的个数。104就是100000pf,如果是213那表示的容量为21000pf。pf是电容器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