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光不动,有光动作的声光控开关

楼主(2010-12-31):
现在市面上的声光控开关都是无光动作的,有没有无光不动有光动做的

网友A:
文西的新发明?

网友B:
打开“声光控开关”看看输出是否是继电器方式;是否有“NO”;“NC”接点。如果是就可以改变输出逻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输出驱动晶体管有原来的“NPN”改变为“PNP”。反之按反的方法。

网友C:
多的是了,一般五金电气店就有

网友C:
看错了,以为你要有光不动作,无光动作的,不好意思,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应该换下光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