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楼主(2010-12-31):
请高手支招,原来我用神舟电脑是XP系统,装三菱PLC编程软件很顺利且装过N次都用是很好,后来系统出过一次问题还原后软件就一直是软件装了不能用。现在刚换了联想电脑用的是WIN7系统也是装了不能用。下面是出现的异常提示框。

网友A:
图标右键 试试XP兼容模式

网友B:
兼容问题吧,俺还没上过win7呢

网友C:
软本版本和系统不兼容啊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D:
WIN7实际兼容三菱的软件,我就有用,可能软件版本太低或者哪里设定有误,你试试最新的三菱软件,此网站上就有

楼主:
我用的是8.86Q版本。为这事我郁闷好长时间了,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D:
我也是8.86q

网友E:
楼主换系统试一下

网友F:
更一个XP的系统吧,

网友G:
1、软件问题,重新安装系统试试,如无串口请再检查USB驱动程序
2、硬件问题,检查COM(USB)口是否损坏,再检查通信电缆是否损坏。
饿米豆腐

网友H:
我用的win7呀,很好用呀,可能是通讯设置障碍

网友I:
我在WIN7上用很好啊

网友J:
我的是神舟K580的,系统都是WIN7旗舰版的,装的是KGL的,很好用啊

网友K:
换一个xp的系统试试

网友L:
我也遇到过的类似问题,目前还没解决。

网友M:
我的也这样

网友M:
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M:
我触摸屏也不好用

网友M:
你没装台达的2.11.60

网友M:
都是日本软件,昨天单位买几个台达的PLC,他们的软件还没有仿真功能

网友M:
真悲哀啊

网友M:
不好意思,给你发点帖子,钻点积分好下载,悲哀啊

网友M:
给你发点贴子,不好意思。

网友N:
WIN7的不能用,我装过。只能用XP的。

楼主:
请问10楼、11楼的两位朋友
1.如何检查USB串口?
2.为何要检查通信线?
3.如何进行通信设置?
请见贴后回复,谢谢!

网友O:
兼容问题吧

楼主:
怎么会出现和XP系统一样的毛病呢?现在我的XP系统的电脑也是装了不能用
工控组态

网友P:
windows7有32位同64位系统,32位系统能正常使用,目前网上还没有支持64位的版本 !现在新买的笔记本大多是64位系统!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210.html

楼主:
我的是32位的

网友Q:
系统问题,重新装过系统..

楼主:
是装WIN7 还是装XP的呢?

网友R:
可以XP与win7双系统

网友S:
应该是不兼用,用一下xp

网友T:
系统板本不兼容,我有碰到此类问题

网友U:
换个版本好了

楼主:
可以换正版的旗舰版吗?网上有正版的旗舰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