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读频率怎么写?

楼主(2010-12-31):
FX1S用485BD和FR-500变频器通信来读其运行频率,用RS指令来做,但读不出来是那里问题,其它写频率都可以, RS D0 K12 D50 K10 我用的是这条指令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讯时间的问题。

网友B:
建议搜索别人做好的案例看看,只用RS指令是不行的,PLC和变频器通讯,变频器是被动通讯,不管是读取频率 电流 参数还是写入频率 运行 都有通讯代码和数据位长,都要执行M8***的那个启动传送和读取!!!!

网友C:
议搜索别人做好的案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