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I/O扩展模块最多可连接多少块

楼主(2010-12-31):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最多8个,但总IO不能超过256点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规定只数吧,只是有点数限制
,做比如48点可以2只的话,那24点就可以4只哦。我之前是这样安装的,超过部分就驱动不了了,之前我有一块输出在内,输入超了就读不到了。可能有专业的专家可以描述一下。

网友C:
2楼回答完全正确,精简

网友D:
总点数最多256点

网友E:
有以下几点限制:
总点数
输入输出点数
总模块数
CPU模块的供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