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upload=1]
OMRON CPM1A中,有段程序无法理解,比较指令中,大于标志位动作时,是前面一个操作数大于后面一个操作数,还是后面一个操作数大于前面一个操作数。

网友A:
前面的大于后面的

楼主:
如果是DM200小于1,那再减1不是会成负数吗?这段程序中,DM200的内容是用来设置定时器,程序的本意是保证DM200中的数据大于1,小于50.

网友B:
数据1 >  数据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DM200小于1,那再减1不是会成负数吗?这段程序中,DM200的内容是用来设置定时器,程序的本意是保证DM200中的数据大于1,小于50.

因為用的是小於的非,所就是不小於1的時候自DM200-1.

楼主:
多谢指点,终于明白了

网友D:
学习了,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