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二进制乘法运算问题

楼主(2010-12-31):
大家好,小弟刚接触OMRON PLC,对“有符号长二进制乘”指令有所不解,两个32位数值相乘,得到一个64位的数据,请问欧姆龙PLC支持64位数据吗?相乘后得到的数据怎样做下一步运算,比如加、减、除法运算,这些指令并没有支持64位运算,小弟刚接触欧姆龙PLC,以前只用西门子,请各位朋友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A:
二进制1111111111111111=十六进制F=十进16

楼主:
多谢版主,你说的我还是不太懂,二进制1111111111111111=十六进制FFFF=十进65535才对啊?

网友B:
楼主看看欧姆龙乘法指令的介绍。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看了,就是有点疑问,输出结果是4个字,即64位,那些指令可以处理64位的数据?说明手册上没做说明,西门子的两个双字相乘只能得到一个32位的乘积,欧姆龙得出64位的乘积,不知如何处理,我的理解是如果乘积在-2147483648~+2147483647时可以直接使用低32位的数据,不知对否!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问到点子上啦。我也没有遇过这样的事,确实不好处理。不过我想问一下LZ你确认要处理那么多位的数据吗?

楼主:
回版主,我处理不了那么多位的数据,只处理32位的数据,可偏偏给我得出一个64位的数据,郁闷,运算结果不超过32位时直接使用低32位的数据应该可行,今天仿真试了一下没出现运算错误!请高手证明我说的对否,谢谢!

网友A:
这就要看你需要的的是哪两组数据,D和D+1或D+2和D+3
下载积分:+3(回忆依然最美) 热心助人

网友C(2011-03-12):
又来学习了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