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请教各位高手,0-50Hz对应4-20ma的程序如何编写。谢谢!下面是我自己编写,不知道对不对
LD     SM0.0
LPS
AW<=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 50
AW>=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 30
MOVW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中间数1
LRD
AW<=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 30
MOVW   +30,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中间数1
LRD
AW>=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 50
MOVW   +50,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中间数1
LRD
MOVW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中间数1,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中间数
*I     +640,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中间数
LPP
MOVW   曝气风机频率设定中间数, 曝气风机设定频率

网友A:
4毫安对应模拟量数据6400,20毫安对应满输出32000,即6400-32000对应变频器频率0-50HZ,这里可以看出模拟量数据25600对应频率50HZ,可以计算出设定频率所对应的模拟量输出数据为:设定频率/(50/25600)+6400,把得到的结果MOVW到所用的模拟量数出通道地址即可!
  • 下载积分:+3(zhuls)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将 Hz 乘以 512,然后再加 6400。
  • 下载积分:+3(zhuls)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