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0-12-31):
手头有一个EE16的变压器坏了,想找一个来换,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在网是找了好久好像没有一模一样的,很多都是只有骨架,但我不知道里面的线圈匝数,还有EE16-4081后面那个数字4081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1-02-06):
我们这里高压变频器报了几次热积累故障并跳车,查说明书上没有此项报警说明,借楼主的帖子顺便请教一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