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可以这样接吗

楼主(2010-12-31):
西门子224PLC的输入端最右面有个M和L+,看样本这个M是接地的,L+是24VDC传感器电源输出。什么叫传感器电源?还有这一排端子1M和2M我可以接开关电源的负,0.0,0.1,0.2等接开关电源的正?

网友A:
L+是24V电源的正极M是负极,1M和2M是所有负极的公共线,都是负极,传感器电源,就是给所有传感器的电源,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等,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网友B:
1M和2M我可以接开关电源的负,0.0,0.1,0.2等接传感器的输出端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以,S7-200可以接受任何极性的输入,如果1M、2M接开关电源的负或接PLC传感器电源的M端,则输入端I0.0、I0.1 ...等为高电平有效;如果1M、2M接开关电源的正或PLC传感器电源的L+端,则输入端I0.0、I0.1 ...等为低电平有效!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

网友D:
欧系产品一般变频器可以提供直流24V电源输出,在输入给自己的信号,一般是有源信号,接线相当重要的!
合作愉快!

网友E(2011-05-01):
西门子不懂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