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0-12-31):
各位老师们,我今天有一个PLC到触摸屏的电缆坏了,在PLC那头是像鼠标插头样的,圆头的,8跟针的,请问是什么型号的插头啊,拜托了啊,急,车间停产了啊。

网友A:
是迷你8针圆头
就跟电脑鼠标插头相似的

网友B:
这个可以到市场上去买他是应该是三菱FX针

网友B:
很急可以拨我的电话13961670034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楼主:
针孔的排列是一样的,模样就跟鼠标的插头一样的,谢谢了啊。

网友B:
能解决问题最好,一般电脑城都有,你直接说三菱园口很多商家都知道

网友C:
到淘宝上搜“MINI DIN 8”一堆一堆的!

网友D:
看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看什么型号的PLC,圆头像鼠标的有三菱的,台达的,松下的。。。。。。线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G:
这是三菱的/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断线了/不同的牌子和不同的型号接线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可以在本网站找一下

网友H:
什么型号的说一下呀,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I:
电脑城有卖的,买回来焊接

网友J:
什么型号的plc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网友K:
我只想说LZ该出来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