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31):
西门子 step 7-V5.5为什么软件和授权都安装好了,可是为什么,还打不开软件呢?打不开提示如附图!!!哪位大侠知道的,请指点一二哦!

网友A:
应该不会呀,我的也是V5.5能够打开的

网友B:
图片看不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纠结!!!

缺少合适的授权~~~

楼主:
step7 v5.5的授权安装成功了,还是这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ep7 v5.5的授权安装成功了,还是这样子的!!!

成功的话你就不会发文了~~

自我感觉成功那算成功吗?

楼主:
那怎么整呢???

网友D:
那么,你用5.4版本也是一样打不开吧?
license manager 这个软件能正常运行吗?
Y 打开它并检查许可证安装情况;
N 查看许可证服务有无禁止或重新安装license manager 。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E(2011-02-18):
绝对是授权没有安装好不然不能这样提示
授权与你软件都安装在同一个盘了吗

网友E:
或者是你授权不对吧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F:
你这样试下看行不    打开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应用程序--服务-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将他启动

网友G:
5.5 专业版本与普通版本的授权有些不同。是专业版本软件及授权还是专业版本普通版本的授权。

网友H:
没有授权。

网友I:
你是不是授的专业版的,而只装了step7,授基本版吧

网友J:
因该重新安装授权软件

网友H:
授权不对,你可能第一次搞,方法错误,多搞几次就行了。

网友K:
在论坛搜 5,5key 下载后安装

网友K:
5.5key 符号打错了

网友K: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79037-keyword-key.html
点这个链接

网友L:
不太给力啊

网友M(2011-05-10):
先下了,不知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