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和单相电表哪个比较准确

楼主(2010-12-31):
为什么三相电表接互感器电表不转啊 哪个高手能指教一下啊

网友A:
你要确认电表是好的/接线正确/互感器变比不要选得太大/要根据你的负载电流来选择互感器/
工控组态

网友B:
互感器选大了吧?

网友C:
一楼说得很对。。

网友D:
互感器的精度很关键!

网友E:
如果匹配好单相和三相电表的精确是一样的

网友F:
三相和单相电表没什么不一样的啊,可能是表或互感器那个有问题吧

网友G:
表或互感器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H:
互感器选大,要根据负载电流来选择互感器。

网友I:
互感器是不是放反了,呵呵

网友J:
互感有个解反了吧

网友K:
互感器大了,应该是这个原因,互感器不存在放反和放正的说法。

网友L:
三相电表和单相电表精确度要看你选的准确等级是否一样。只要电表没坏,电表不转就要看是不是三相接线不正确,如果有一相接反了,与其余两相合成磁场为零,当然不转了,三相电表要注意同名端是否接正确。

网友M:
应该是接线有问题,互感器大会慢转,不会不转

网友N:
互感器接线有没有接反,三相电压线有没有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