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我目前碰到一个奇怪现象,在前一台设备上用,《对射型二线制交流220V光电传感器》来控制启停变频器,很正常。而这一次用相同的电路、相同的元器件,却碰到了受干扰的现象,光电传感器所对应的继电器不能正常通断,时通时断,不知有什么好方法,求助大家。或者在继电器的线圈二头需要并联什么元器件,来解决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A:
注意光电传感器的负载驱动能力,

网友B:
首先请调校好光电的正确位置.和有效距离.如果在范围内则只能换一下光电开关试试了.

网友C:
可能对射光电传感器位置没有调好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光电传感器位置,包括阳光,灯光对此都有影响,观察白天与夜晚有无区别

网友E:
二线型的传感器有时候会因为漏电流的问题造成输入时通时断,建议改成用三线型的,我也遇到过二线型的传感器不稳定的情况,后来都改用了三线型的,比较稳定
  • 下载积分:+1(aabbcc296) 感谢分享

网友F:
    提醒一下LZ,传感器的线有没有和电机线并行放置,并行放的距离越长干扰越大。

网友G:
    光电传感器质量不好,抗干扰能力低

网友H:
    交直流往往之间会产生干扰,隔离这方面一定要做好!
    这样内部NPN,PNP才能不会受到电压干扰,安全第一,线路做好,这是根本!
    合作愉快!

网友H:
    另外,VFD的输入信号,要确认是无源还是有源的------很重要的!
    合作愉快!

网友I(2011-05-01):
    不要直接驱动线圈 要经过信号放大

网友J:
加一个反光板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K:
俺也遇到过,结果是感应器的镜面上沾了一块小小的油渍。。。。查了好久,,,,,悲哀啊。。。。

网友L:
改变一下线路布局让信号线离变频器输出线远一些,不要放在一个线槽里。本人曾遇到接近开关配计数器只要变频器一开计数器就跳字(不应该计数)找了好久,发现把接近开关的线与电机线分开布线解决。

网友M:
干扰现象必须要看看,我也碰到了类似干扰可能使光电开关失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