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摩托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1-01-01):
如何自制摩托车充电器?我有个工业开关电源可以输出12V~16V直流电,电流输出是4.2A,不知道,可以用来充电瓶吗?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我想自己制作个充电器,不知道摩托车充电器的一些基本参数是什么呢?请指教。

网友A:
充电器只要达到具备恒压和恒流功能都可以作为电池充电用.采用半波输出方式更合理些.

楼主:
我这个电源可以吗?

网友A: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合理的.一般普通开关电源无法达到恒压/流功能.如果用此电源充电,则影响电瓶的使用寿命.

网友B:
可以,市售的摩托车充电器其实就一AC/DC的电源而已。

网友C:
用以个BK-100的变压器,加4个1N4007就搞定,最好还加个100UF的电容 ,当然,你要想好点的话,可以再加个317去调

网友C:
12V的电池用12V的电压充实充不满的,我们习惯性的都会将电压提高到18V

网友D:
看下图纸吧

网友E:
不可用,电压太低、电流不可调。
我做了一个,给摩托车充电,几年了,挺好。
楼上说得对,要用18V充,
用50W变压器,取18V,硅堆,LM317,电容、电阻等,电流可调。
充电要用小电流,1/10电流,如7A电瓶用0、7A充。

网友F:
如果是想学习,百度上有充电器的电路图,
如果想用不如买一个便宜

网友G:
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图纸我自己帮他人做过好几个。发来的是我自己翻画的CAD图纸,不过你的电源要换成工频变压器的,整流后不要加滤波电容否则充好后不能自停。另外现在的摩托车自己充电应该可靠的,要是老亏电要检查电瓶和整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