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西门子PID控制在家怎么做?

楼主(2011-01-01):
手中有台CPU226晶体管输出的PLC,想在家自己做个闭环的模拟PID控制学习一下,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去试验。家庭的设施有限,做个恒压供水试验,那是不可能了,没有水泵,压力变送器,变频器等。想做个PID控制,在家怎么试验呢?
打算做个温度的PID控制,目前现有硬件,热得快一个、水盆一个、PT100热电阻一个、固态继电器一个、CPU226晶体管主机一台、EM231热电阻模块一个。打算设定个温度比如50度,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热得快加热,计划做这么个温度PID控制。我想做这个试验可行吗?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看出我做的PID稳定不,反复加凉水吗?还是?怎样才能看出我做的这个PID控制成功了?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建议不要用"热的快"怕漏电把你的模块烧坏就可惜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奥,用什么比较好呢?我没有好的加热管啊,我去超市买了个新的热得快不行吗?

网友B:
发热感管不贵啊!把电路和程序做好后,你可以设置一个温度值,看看当温度上升到所设置温度值时,看看温度是否稳定,若波动比较大,那么就不断的调节PID值,直到满意为止,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