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1-01):
编好了PLC程序,装的是GX-SIMULATOR7。16英文版仿真软件,然后用GT-SIMULATOR2仿真(我电脑装的是GT-DESIGNER2),打开时跳出GX-SIMULATOR不支持的提示,请问是因为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区别?还是软件版本低的缘故?或者还是我想要用FX3U连触摸屏的话,得把人机界面的软件版本换成更高级?有哪位兄弟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楼主最好是能贴个图上来看看,那样比较直观。
GX和GT本身变是2个不同的软件,GT肯定是不能仿真GX的。
GX为PLC编程软件,GT是触摸屏软件,望楼主仔细分清楚。
GX和GT自己都有自己的仿真,不能交叉使用,触摸屏仿真可以在运行时加载PLC程序,但要在设置是改变PLC型号。
饿米豆腐

楼主:
我就是刚才做了个界面,想看看效果,结果不行。

楼主:
请问要是想使用FX3U连接触摸屏,然后仿真,电脑里GX-SIMULATOR 是什么版本,GT又该是多少版本呢?

网友A:
仿真触摸屏步骤如下,先用GT-DESIGNER2制作画面(制作时要注意触摸屏型号的选择,有些型号GT-SIMULATOR2是不支持的,可下载GT-SIMULATOR3试试),启动GT-SIMULATOR2软件设置要仿真的触摸屏系列,然后再选项中设置好要加载的PLC型号及程序名字、触摸屏具体型号,最后就可以启动仿真。附图3张。
饿米豆腐

网友B:
三菱触摸屏仿真对型号要求太高,F系列的触摸屏无法仿真,幸好有实物,直接连接使用,倒也比仿真强多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