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1):
           我们公司设计一台机器,要求一个带着工件的圆盘顺时针转动180度,完成点胶动作后,再逆时针转动180度回到原来的位置。请问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兄:
    1.    要完成这个动作,选用步进马达是否可以?
    2.   有没有累积误差?
        3.   精度是否能够达到要求?
    4.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步进电机一分钟最多可以动作少次(一个来回算一次)?

网友A:
步进可以,不过没有伺服好。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用伺服。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B:
看你的精度要求有多高,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步进比较划算,价格便宜
精度要求高的话用伺服,价格较贵,而且伺服的速度比步进快很多

网友C:
想经济点的就用步进,要是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可以考虑用伺服

网友D:
呵呵!其实我想说的是:步进不便宜,进口的步进也差不多也要伺服的价了!步进适合工作在低速状态下,而伺服适合在中高速状态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国产的步进!
要求高,或者对精度有要求,就上伺服。

网友E:
技术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建议用步进!如果要考虑相应时间,精度,那最好用伺服啦!
合作愉快!

楼主:
谢谢各位师兄的指教,我这个机器要求每分钟工作40--60次(一个来回算一次),用步进电机是否可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步进电机一分钟最多可以动作少次(一个来回算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兄的指教,我这个机器要求每分钟工作40--60次(一个来回算一次),用步进电机是否可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步进电机一分钟最多可以动作少次(一个来回算一次)?

步进马达工作在这种转速下应该没问题,安照60次/分钟,转速才120转/分钟
好的步进马达可以工作在500-600转/分钟,考虑到加减速的影响也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了

网友F: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步进没问题...

网友G:
钱的问题!精度不高就用步进的

网友H:
首先说明:步进电机属于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属于闭环控制,在机械误差相同的情况下使用伺服电机的精度比步进电机更精确,而使用步进电机需要单独增加一个旋转编码器以检测机械实际旋转角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两种都可以,看楼主侧重哪方面

网友J:
要适用,还要考虑成本。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K:
建议用伺服,

网友L:
一个价格高精度高一个价格低精度低

网友M:
和以上的同意见。

网友N:
步进伺服都能用,关键是看你老板是要能用还是要什么

网友O:
如果动作简单用气动好了,更方便使用维护。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我们使用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要求半径400mm左右的圆盘,圆周定位不超过1.5mm就可以了。当初我也考虑过用气动,但是觉得气动加速和减速不太好控制。

网友P:
用气动的只要气压稳定加减速也很好控制的呀,用好一点的汽缸(SMC 180°旋转汽缸)吗,
James

网友Q:
建议用伺服电机

网友R:
用伺服电机好了,因为要反复N次无误差

网友S:
个人认为,直接上伺服

网友T:
用普通电机就可以了,不就是类似旋转台。
用气缸加齿条也可
旋转气缸太贵

网友U:
回答的都很经典。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V:
都不好 我告诉你用手转最好

网友W:
你这种机器用步进的好

网友X:
我也建议你用液压油缸加齿条,定位准确的话,呢要求的精度是可以做到的,价格也便宜

网友Y:
用分割器好。我们都用分割器,90度,180度的最好了。

网友Z:
1,步进价格相对便宜,精度稍差一点,速度不能太高。
2,伺服价格相对高,精度好,速度相对高很多。
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AA:
机器要求每分钟工作40--60次(一个来回算一次),转/1秒,你的工件的圆盘惯量要把握好了,不管你用伺服还是步进,问题会出在这里

网友AB:
同意33楼的意见!

网友AC:
用氣壓轉盤就好了.快又沒有累積誤差與磨耗的問題

网友AD:
跟钱说话

网友AE(2011-02-07):
33楼说的对,转动惯量一定要注意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F:
33楼说的对,转动惯量一定要注意,注意电机容量

网友AG:
看转盘的大小与带的东西重不?用步进与伺服可能要带减速机构,最好是用分果器,比较安全。

网友AH:
用日本东方就可以

网友AI:
步进完全可以达到人的要求

网友AJ:
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AK:
考都不用考虑,点胶机上用的,肯定用个步进电机啦!

网友AL:
建议用步进

网友AM:
用伺服,一步到位,功能强大

网友AN:
你这个又不是多点定位,用步进电机足够了,在两个点上加上槽型开关就可以搞定了。用不进都可以做到,那伺服就更加可以做到了,但是伺服成本会高很多。这就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AO: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P:
楼33说的动作惯性,如果用分度盘的话!惯性问题就没有了!!!!呵呵
建议直接上伺服!杜绝机台后续的很多的问题!

网友AQ:
用步进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步进如果用得好,那是比伺服要划算得多`

网友AA(2011-05-12):
不管是选用步进电机好是伺服电机,你带转盘的话一定有惯性的。要选大惯量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