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

楼主(2011-01-01):
各位朋友:
元旦快乐:
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4————20MA,我用250欧的电阻,转换成了1---5V,它的量程是2000N,
请问,这个1----5V怎样转换成0————2000N(牛顿),在触摸屏上显示,
多谢,

网友A:
按理不转换为电压方式会更好些,一般折算一下就可了。

网友B:
1V——0N 5V——2000N

网友C:
其实楼主没有必要去把电流转换为电压,本来就是简单的数学公式,网上找找一大把。

楼主:
我也知道
1V——0N 5V——2000N
但是,是怎么算出来呢,公式
说出给分哦

网友C:
D=(A-A0)*(DM-D0)/(AM-A0)+D0
下载积分:+3(370840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