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

楼主(2011-01-01):
视觉系统我没用过,硬币正反的图案是不一样的,用视觉系统去检测时,这个硬币与另外个硬币都在同一面(正面或反面),但是它们图案在360度位置上肯定有偏差,视觉系统也能检测吗

网友A:
可以,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图象相同,位置不同,视觉系统可以进行自动修正再比较。具体的话可以打电话问下厂家。

网友C:
可以呀!找好一点CCD,和好一点的影像处理系统,就可以,

网友D(2011-02-07):
现在的影像系统完全可以做到,比如基恩士的就可以做到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E:
价格?怎么样

网友F:
主意色差问题,利用GEMETRIC MATC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