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电机如何做匀减速运动

楼主(2011-01-01):
各位领导高手:
就是想请教一下如何使用PLC和伺服电机作匀减速运动,当然匀减速可以通过人机设定,本人使用的是LS的伺服电机和PLC,步科的人机,不晓得可以实现不,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加大加减速时间,在触摸屏上做一寄存器可调节加减速时间

网友B:
不加速?直接从某一速度匀减速?

网友C:
算好总行程,然后算好加减速时间或者直接在你的输出上做脉冲频率输出的累加,累减,LS的我不熟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