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1A-MAD11

楼主(2011-01-01):
CPM1A 加MAD11模块2路0---10V输入,1路0---10V 输出。输入程序后工作正常。但是断电后再通电 ,
模块的输入输出都不工作了。别的开关量 输入输出都正常 。请师傅们指导一下,这个程序应该怎样写
CPM1A40CDR 2路输入在2CH 3CH 输出在12CH

网友A:
请检查设定值,看看是不是设定值有误,一般重启有效

楼主:
我就是不知设定置应该是个什么数
定置置应该放在12CH还是放在13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