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么写入注释

楼主(2011-01-01):
西门子如上图,怎么给M0.0写入文字“启动”,M0.1写入文字“停止”?

网友A:
左键点击m0.0,变色了就可以输入了。

楼主:
谢谢,我现在如果要改动文字 启动:M0.0,发现改不了

网友B:
写入注释:右键点击所要加注释的元件—编辑符号—输入名称和注释即可!
修改符号:打开项目树中的符号表,在符号表里修改!如下图:
下载积分:+1(yuming1231)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4(小蜜蜂)

网友C:
上面的说的没错。。

楼主:
谢谢,已经明白。

网友D:
看看操作手册

网友E:
西门子的编程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