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伺服电机MR-100怎么与三菱Q系列PLC位控模块位置控制外部接线啊

楼主(2011-01-02):
三菱伺服电机MR-100怎么与三菱Q系列PLC位控模块位置控制外部接线啊,有会的,请教一下

网友A:
看控制要求,再看手册的接线图。

楼主:
就是一般的位置控制啊。谢谢

网友A:
定位模块的手册上都有图啊。

楼主:
图上写得看的不是很明白,我们厂不是这样接的,我看了一下,只有几根线,但也能用

网友A:
有正反转就接3根,就一个方向专的话接2根就行了。

网友B:
牛,呵呵,你都没说全伺服和定位的型号,别人怎么指导你,Q的定位有QD75P和D,还有QD75M还有简单定位QD70P(好象)的。还要看你是啥控制模式,找不找原点,要不要极限,要不要急停等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我们用的是QD75P1,有对应的接线图吗